GA-H61M-D2P-B3 触发掉电通病

楼主(2017-02-08):
GA-H61M-D2P-B3 触发掉电通病 修到我发火 故障 触发一秒掉电 会重启一次  很明显不要跟我刷什么BIOS 之类的 测CPU没有供电 就是在触发瞬间测CPU供电 没反应 那么故障来了 一定是EN的问题  其实开启信号是从io发出的 我就去死弄IO 边的电阻 io也换了 还是一样  本来想报废了 结果手贱 乱点一通 得出结论了 上图 短接到 一起可以了 修了我3个小时

网友A:
把那个小管拆掉也可以   管子坏了  拉低了EN  或者控制极有问题

网友B:
短接相当于强加一个3.3V

网友:
这种机器很多这种问题,很多地方坏都会引起这个故障,又多学一种。

网友C:
这种机器很多这种问题,很多地方坏都会引起这个故障,又多学一种。

句容诚信电脑 -10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就一块不能说明是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小管拆掉也可以   管子坏了  拉低了EN  或者控制极有问题

我很赞同

网友:
三极管不良,导致无EN或者EN偏低。

网友:
遇到这种故障也是醉了
不过楼主还是修出来了!
支持一下

网友D:
具体短接的哪里信号呀

网友:
          遇到这种故障真的很难查,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相当于强加一个3.3V

不能算强加3.3吧   只不过是让管子不受控了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还请多多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器很多这种问题,很多地方坏都会引起这个故障,又多学一种。

不要复制 别人的回复  来当自己的回复   不能回复就不要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具体短接的哪里信号呀

这种问题很常见啦  CPU供电的开启信号  被拉低   短接三极管  使三极管不受控一触发 直接就有开启了  不需要三极管的G极控制

网友:
那是管子坏了EN信号被拉低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技嘉的通病吧,修了好多是这个问题

网友:
具体的信号分享一下

网友:
短接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
   何必换一个咧       没必要短接呀

网友:
既然可以短接,这个东西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