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481C 按开关没有反应,

楼主(2017-02-08):
机器不开机, 测量 开关针没有电压, 测量待机没有5V。 最后引起这个问题的事 在电池口附近的MOS管损坏
华硕

网友:
在电池口附近的MOS管损坏 下次可以附上简单分析

网友:
有图最好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管引起的吧

网友:
这个管子是通病了

网友:
简洁但是不易懂

网友:
楼主说的太简洁了,有图最好了

网友:
楼主,根本原因是物料不良,还是氧化或哪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
要是有图就好了,不过还是学习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