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50负载温度上升很快自动重启点不亮

楼主(2017-02-08):
别人拿来的卡,7950显卡,症状开机正常,FurMark拷机几秒可以看到温度上升很快,黑屏。电脑按重启不亮,必需关机后,重新启动才能启动,电源是500W的,症状跟以前一张核心虚焊的7850有点相似,7850症状是负载温度上升比平时快,但不像7950那样几秒90度黑屏,而是几分钟后花屏,必需关机重启.已经补焊过gpu,问题还是那样,求思路,谢谢,amd自带的软件gpu和显存降频过还是那样
电压正常,应该是核心问题了,我刷bios降压后正常使用,最高档1.25V,925,内存1250,3D是1.125V,850,内存1250,中档是0.95V,501,内存1250,设置3D和最高档跑鲁大师是黑屏兼出现花屏,鲁大师会退出,然后显示正常,设置在中档,跑完鲁大师正常的,内存一直1250,所以应该不关显存事,之前的7850虚焊我是用热风枪吹3分钟正常的,然后吹10分钟一直用没事,这次的吹了10分钟还是那样
现在设置最高电压0.981,820,内存1250,鲁大师可以跑完,但是会出现花屏。鼠标不能控制的,几秒后黑屏一下,画面正常
已经修好了,问题果然还是核心虚焊,手上没bga焊台,用850风枪,400度吹了5分钟,马上用个锤子压住gpu,继续吹5分钟,如今测试正常,之前的7850吹了3分钟用几天又出现,后来是吹了10分钟,用了1年多都没问题

网友:
核心坏了的话  也会造成升温快的

网友A:
核心等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核心等电压都正常吗?

电压正常,应该是核心问题了,我刷bios降压后正常使用,最高档1.25V,925,内存1250,3D是1.125V,850,内存1250,中档是0.95V,501,内存1250,设置3D和最高档跑鲁大师是黑屏兼出现花屏,鲁大师会退出,然后显示正常,设置在中档,跑完鲁大师正常的,内存一直1250,所以应该不关显存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压正常,应该是核心问题了,我刷bios降压后正常使用,最高档1.25V,925,内存1250,3D是1.125V,850, ...

看来是核心问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核心问题大了

修好了,就是核心虚焊

网友:
还以为是散热不行,我有块560也是升温很快,能玩游戏,不能烤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