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 板号CIH77S V1.0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7-02-08):
今天遇到一台联想一体机,板号CIH77S V1.0的机器,加热显卡之后会有显示,冷机无显,BIOS已经刷过。。请教高手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么。

网友:
不显示的时候电流是多少啊,这样才好判断啊,用风枪吹热来判断,如果是显卡就加焊一样排除

网友(2017-03-24):
修好了吗,楼主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加焊能亮  很有可能显卡本体坏

网友:
我也遇到了 一台 B540  现在开始维修

网友(2017-05-04):
今天我也接到一台这种机器,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还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现在正在整,刷BIOS看怎么样,能触发不亮机!

网友(2017-08-12):
原来遇到一台这个机器没修上,直接交换主板了额!!!

网友A(2020-04-16):
https://www.chinafix.com/article-27349-1.html
看这个贴。电阻不良通病。不过我这台换了620K电阻也是不稳定

网友(2021-09-22):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article-27349-1.html
看这个贴。电阻不良通病。不过我这台换了620K电阻也是不稳定

今天也碰到了,是第三个电阻接触问题,加焊OK,可能胶带的胶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