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A 无CPU供电

楼主(2017-02-08):
今天接到一片华硕的B75M-A的主板一上电,发现复位灯长亮,那就开始查各个供电,发现CPU供电0V,华硕的板没有图纸真的不好修,没办法只能上网看看有没有同行遇到过一样的问题先,可是让人有点失望找不到,不过找到了供电芯片ASP1209  EN脚是34脚,还好还好,用万能表测EN脚没有电压,又没有图纸,那么就只能跑线了,跑到一个电阻的时候发现有点不正常,这个电阻应该是保险电阻才对,但是用万能表二极管档测是有400多的阻值的,果断从找了一个0欧的电阻换上去,上电开机,一路跑马到显示,新人不是很懂表达,望大家体谅。

网友:
不错,修好就是有本事

网友:
可以,修的不错喔

网友A:
为啥觉得应该是保险电阻 呢

网友:
楼主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B:
估计是连接的三极管漏电  华硕的小东西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连接的三极管漏电  华硕的小东西容易坏

我跑线发现是没没有三极管的,EN信号是由芯片内部发出的,然后就到了我图上说的小电阻。。。。。

网友:
应该有点位图的呀。

网友C:
这电阻换了之后,两端的电压分别是多少?

网友:
应该有点位图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电阻换了之后,两端的电压分别是多少?

没换的时候一边是1.0几V有一边没有电压,换了两边是都是1.0几V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换的时候一边是1.0几V有一边没有电压,换了两边是都是1.0几V了

那看来就是电阻内部断路或者阻值变巨大导致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看来就是电阻内部断路或者阻值变巨大导致的问题。

我用万能表测到有400多的阻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用万能表测到有400多的阻值

在线测不一定准确,因为受到周围电路设计中的环境和别的电阻的影响。不过既然已经修好,那就无需再去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线测不一定准确,因为受到周围电路设计中的环境和别的电阻的影响。不过既然已经修好,那就无需再去考虑 ...

当时只是感觉有点不正常,但是拆下来测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觉得应该是保险电阻 呢

我觉得应该是上拉电阻~~上拉3.3或者1.05VTT

网友:
有图纸更好维修

网友(2017-06-19):
共同学习  一起努力 能修好已经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