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50不亮

楼主(2017-02-08):
联想E550不亮 重启的时候才亮 显卡加焊也一样

网友:
不亮的时候电流是多少啊?有什么现象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求助写的不清楚  是第一次不亮 重启后才亮?

网友:
考虑下rtc电路

网友:
这个问题看了很多帖子 感觉像是通病 不亮的时候0.4  亮的时候是0.6

网友:
就是反复重启说不上哪次就亮了不亮0.44

网友:
电源好信号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