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51T

楼主(2017-02-08):
华硕 M51T 开机运行一切正常,就是开机时间较长
华硕

网友:
是进系统的时间长还是什么。

网友:
若是亮机慢 可以考虑先刷个bios

网友:
进系统慢 还是系统

网友:
是几代芯片组的,6X的话ME会引起的

网友:
老机器啊 。。。你看下电流到哪里停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