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不开机

楼主(2017-02-08):
如题,求助中

网友:
修好没有啊????

网友:
不开机的原因也太多了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看了你的主题  都是这种一句话主题   再发这样的主题 就要扣分了  明显刷分

网友:
华硕的H61型号很多的,你讲的是哪一种?

网友:
你这样也行啊

网友:
不开机  是通电一直转不显示  还是不触发  还是转转停停

网友:
光问我题。不讲原因。

网友:
这人一看就是新手    什么资料数据  都没提供

网友:
这个不行,华硕H61很多种,不开机很多种

网友:
先把基础搞懂了再来问吧

网友:
台式主板几块都没修好    不好修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标题党 不明不白

网友:
这个查开机条件呀

网友:
是不触发  还是不跑马?你这问题问的好随意

网友:
标题党 刷分嫌疑

网友:
重点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各大供电不测测?时钟复位信号不测测?你那么多主体怎么都是类似的“如题,求助中”?真想打擦边球就小黑屋伺候

网友:
楼主,描述太简单了。建议先查供电,时钟,复位,还有BIOS资料排除一下。

网友:
这里的大师技术再好 也不会“掐指一算”啊!怎么帮你呢?

网友:
兄弟,。你要先测下电压,

网友:
楼主的板号等相关信息不清楚,不好具体来分析原因了

网友:
思路不清晰,问题难判断

网友:
来人阿,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