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641打印机提示盖板未关无法打印

楼主(2017-02-08):
       三星1641打印机提示盖板未关无法打印,经拆查发现就是上盖板检测开关未能触压到位,应急用手按压一下后壳相应部位即可正常工作了。

网友:
打印机修得少

网友:
我也修过这机器同一问题,直接用热熔胶粘住开关这样更稳固

网友:
垫点东西就好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每个盖子每个门都有一个传感器(或微动限位开关)

网友:
这个是上家拆装引起的问题吧,

网友(2017-03-22):
我一般都是直接把它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