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一下P5G41TMLX3 CPU电压会慢慢降低

楼主(2017-02-08):
P5G41TMLX3开机CPU电压会慢慢降低,关机再开无CPU电压,放一会儿再开又能跑但CPU电压还是会慢慢降,VR_RDY    PWRGOOD输出  1.2V , EN    1.2 V

网友A:
还差一分,想下载个东西

句容诚信电脑 -8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差一分,想下载个东西

缺分的时候  想起来回贴了   早干嘛去了

网友:
不灌水  能不能死  就不能认真的回复一下

网友:
把APS0905换个  不行把电容也换了

网友:
把cpu供电的电容全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