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80内屏无反应 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 USB 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7-02-08):
(无正文)

网友:
查一下EC....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查lvds啊,检查南桥的供电那些

网友A:
外接亮 USB都不能用吗 ?          ‘’

网友:
bios刷一个看看

网友B:
进过水吗?内屏不亮,看看是不是屏暗还是黑屏。

网友:
背光及显卡工作条件查查

网友:
新款机器pch问题很多

网友:
cpu换一下看看,南桥换,刷bios,

网友:
换桥吧··不要想了·换完刷BIOS··

网友:
先看一下ec

网友:
你这问题是三项问题啊?。。。
先换掉南桥 看下USB能用不,能用再确定内屏显示的问题 看下线路哪里断了或者腐蚀

网友C:
你这个实地学员是怎么学的?

网友:
我感觉先换一个南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亮 USB都不能用吗 ?          ‘’

  对  接外屏正常亮机 但是触摸和U口都不能用

网友:
   已经刷过了    还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过水吗?内屏不亮,看看是不是屏暗还是黑屏。

  没进水   屏完全没反应

网友:
EC条件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实地学员是怎么学的?

   没明白啥意思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