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现在的新出的笔记本都装不了WIN7系统吗?

楼主(2017-02-08):
一装就蓝屏

网友A:
可以装64位的,  硬盘分区格式要变一下  MBR  改成GUI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装64位的,  硬盘分区格式要变一下  MBR  改成GUID

我这是笔记本 6代的U ,行不行?

网友:
没有啊,极少数不能装,用win7 原版的 试试

网友:
把硬盘分区格式要变一下MBR改成GUID,大多数笔记本电脑还是可以装win7系统的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里的设置 :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c74d60009426360f6b595d5b.html

网友B:
主要设置BIOS比较麻烦,有些能启动pe进桌面蓝屏,还有就是驱动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设置BIOS比较麻烦,有些能启动pe进桌面蓝屏,还有就是驱动不好找

改bios参考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c74d60009426360f6b595d5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