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长城 300p4 没有pg信号

楼主(2017-02-08):
待机 紫5绿3.6
脱机点亮电源
各种电压正常
PG引脚只有0.1v
请问正常吗

如果不正常
检测思路与方向在哪
k7500+339

虽然没拿去上主板 不过我估计是不可能点亮主板了

网友A:
@ss456er12004
@zxwzhm888@snakezjp

网友:
直接换哪里

网友B:
首先查339各脚对地阻值吧

网友C:
查339   13脚5V供电电阻如果没问题换339

网友D:
绿3.6低了点, PG其实就是延时电路,它俩好似都与339有关联。

网友:
长城的绿3.6V是正常的...........

网友E:
494+lm339电源电路图(仅供参考)

lm339内部结构

与pg信号相关的电路,
以这个为例,要想pg信号输出正常,r29,r49这两个电阻必须正常,
r29左端必须有5伏电压,lm339,11脚电平不低于10脚。

网友:
虽然没拿去上主板 不过我估计是不可能点亮主板了

上下试试看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ss456er12004
@zxwzhm888@snakezjp

上个电源实物图吧

网友:
直接换哪里

到底是直接换哪里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首先查339各脚对地阻值吧

339 对地是为了确定 好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339   13脚5V供电电阻如果没问题换339

是这个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绿3.6低了点, PG其实就是延时电路,它俩好似都与339有关联。

见过长城的 绿线3.6v 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494+lm339电源电路图(仅供参考)

lm339内部结构

这个 够详细 可以参考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339 对地是为了确定 好坏吗

是的哦,看有无击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的哦,看有无击穿

339一般很少坏,不过可以确定一下。如1,2,13,14脚,是否对地击穿。

网友G:
查下电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是的哦,看有无击穿

一般情况 339 很少有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339一般很少坏,不过可以确定一下。如1,2,13,14脚,是否对地击穿。

是的呀 339 很少坏啊
感觉 应该在PG 相关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下电容............

是指哪个电容呢

网友G:
先查大电容电压对了没,再查开关管下的10UF或是4.7UF,还有就是339周围的1UF\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一般情况 339 很少有坏的吧

因为电压都正常所以才怀疑339的,如果339是好的那修起来也容易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查大电容电压对了没,再查开关管下的10UF或是4.7UF,还有就是339周围的1UF\

一般情况下 这些有问题  电源 会出现不开机  保护树木的情况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因为电压都正常所以才怀疑339的,如果339是好的那修起来也容易一点

问题在后级 就难弄了
想按这样的新手 就头疼的搞不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问题在后级 就难弄了
想按这样的新手 就头疼的搞不定了

像这种半桥的电源我除非是有时间,要不然都懒得搞,不过修起来倒是容易,一般是查到哪坏了就去看刘坚强的教程把电路情况,原理看明白,然后再去检修,已经修好多个电源了,而且教程里面也有检修方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半桥的电源我除非是有时间,要不然都懒得搞,不过修起来倒是容易,一般是查到哪坏了就去看刘坚强的 ...

现在主要修 正激的电源吗

高手解决的 没什么 新手难度就大了
还得不断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现在主要修 正激的电源吗

高手解决的 没什么 新手难度就大了

半桥的话不要花太多时间搞,一般的话把时间花在正激结构的电源上,修好了也好卖,再过段时间就要开始学谐振结构了,更坑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半桥的话不要花太多时间搞,一般的话把时间花在正激结构的电源上,修好了也好卖,再过段时间就要开始学谐 ...

正激的 一般遇到的少啊
遇到的 最多的就是 半桥结构的

谐振结构
没遇到过呢

网友A:
已经修复
换了大电容
其中一个均压电阻变大,以致另一个失容

后级换了连着pg的一个二极管,以及339附近的小电容,

然后就正常了 具体原理不清楚。。
还有 那个辅助电源的芯片p1014ap很容易击穿,我在维修过程 就击穿过过。。。

吓死我了。。

@ss456er12004
@zxwzhm888@snakezjp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个电源实物图吧

我手机进水了 拍不清了

就是300sp4-pfc  插件版 辅助电源 P1014a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复
换了大电容
其中一个均压电阻变大,以致另一个失容

哦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