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24E5Q的升压条芯片是哪个

楼主(2017-02-08):
接到个飞利浦224E5Q显示器  会不定时屏闪  这时候灯条电压会从44V降到33V  怀疑是升压条电压没升起来  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升压条的主芯片 这个显示器是12V外电源的 拆开外壳后 里面只有一块板子 驱动板和升压条是一起的 可是只有一个Tsuml58yhc芯片 另外几个存储芯片  附上图 看下升压条的控制芯片在哪里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没用升压芯片吧   用的电感  二极管 这些来升压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没用升压芯片吧   用的电感  二极管 这些来升压的吧

不会吧 这样也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 这样也行

怎么不行  像笔记本里面  广达的15V  不也是几个二极管升起来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行  像笔记本里面  广达的15V  不也是几个二极管升起来的吗

可这个电路是哪个芯片在推动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这个电路是哪个芯片在推动升压

从灯条接口跑线看看吧

网友:
顺着 灯条接口跑,一定有电感。反馈电阻。

网友:
照片一点也不清晰。看不清楚,你看看晶振那儿是不是一个高压线圈。灯条接口在不在那边?那个8脚集成块是什么型号?

网友:
左上角的那个不就是升压电感吗

网友:
简单升压电路,一个三极管,一个二极管的,加一个电容是在加几个电阻就可以升压了一个电容

网友C:
序列号发来  我给你找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序列号发来  我给你找图纸

715G5276-M01-000-004L    这个序列号  帮查下图纸

网友D:
图上标出来了,你看看是不是一样,如果一样,就找和电感相连的8脚芯片,就是升压芯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图上标出来了,你看看是不是一样,如果一样,就找和电感相连的8脚芯片,就是升压芯片了

升压的主控芯片 有找的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压的主控芯片 有找的到吗

你跑线   从升压电感连接到哪一个8脚的ic     相连的那个芯片就是升压芯片      让我看我什么都看不清楚    或者百度你不认识的几个8脚芯片,查pdf

网友E:
不用找,大芯片里面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用找,大芯片里面就是

那这个大芯片就是驱动板主控和升压板芯片做在一起了

网友:
PWM脉冲源于大芯片,升压电感、升压二极管、升压场管在外面,

网友:
做在一起了,系目前通用做法

网友:
没有振荡PWM,是不能升压的,振荡、脉宽调制、恒流控制等低功率信号处理电路被集成到大芯片里面了,外面留下了大功率元件。

网友:
驱动在主芯片里

网友F:
从电路看,清楚的表明,驱动信号来自于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715G5276-M01-000-004L    这个序列号  帮查下图纸

壳子上面的后面的贴纸  不是主板上面的板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从电路看,清楚的表明,驱动信号来自于大芯片

你的图纸真多 这种芯片也有 我百度了 找不到这个PDF  图纸能发给我吗

网友:
这个是集成到大芯片里面了,可以尝试外加恒流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行  像笔记本里面  广达的15V  不也是几个二极管升起来的吗

这显示器是个通病,换那个二极管就好。

网友(2017-09-19):
这个还真不知道呀  这个还真不知道呀  这个还真不知道呀    换一套LED

网友:
先换开关管,二极管这些东西不良会时好时坏的,芯片的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