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 不过保隔,应该查那个信号

楼主(2017-02-08):
没有待机电压,电源
接口灯不亮,查不过保隔,查PQ47 4脚19V,3脚G极为6V,另一个脚过去也是6V,这个应该正常为VIN应该是19V,现在只能6V ,不知道查那个信号了,应该这个管子导通是G极要19V才可以导通吧,传了电路图,谁帮分析下

网友A:
测下VH28 正常这个是高电平 满足高电平  PQ47才可能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VH28 正常这个是高电平 满足高电平  PQ47才可能导通

这个VH28 一边有28V,另一边和PQ47 相连的只有6V  ,PQ51 也正常,拆掉一样 这个ACOK# 是低电平 ,为0  ,但PQ47 G极就得6V,PR155拆掉一样 到底是那个给拉低了,后把PQ47拆掉,一样,后发现 这个VH28 一边有28V,另一边和PQ47 相连的只有6V  ,PQ51 也正常,拆掉一样 这个ACOK# 是低电平 ,为0  ,但PQ47 G极就得6V,PR155拆掉一样 到底是那个给拉低了,后把PQ47拆掉,一样 相连都拆掉怎么还不到28V呢,
之后搜PQ47  G极这个信号BATDIS_G 发觉到 PQ50 马上拆掉,
一测正常了,电源灯也亮了,于是找了一个P管,4433装上去,正常开机 最后符上这机的BIOS
板号为DA0AX3MB6C2 RVE:C  BIOS CQ42 DA0AX3MB6C2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