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首发放,中国农业银行柜台办公工控一体机电脑,从通电断电到不开机多灾多难维...

楼主(2017-02-08):
     机器型号:(品名:嵌入式计算机),STAR TC-9030X2l9d

      板号:TE7075M18 芯片组为D2550CPU+NM10南桥
       故障现象:嵌入式工控一体机电脑 ,通电断电到不开机。
客户送来一台工控一体机电脑,故障描述是机器不开机。坏机自已拿到后用适配器12伏供电,发现机器右下角电源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了且工控一体机无法开机点亮。先来张机器实物图。

1.第一步,右下角电源指示灯闪烁,一般为机器背光供电或+12V高压电路异常引起的,三下五除二,立马折机,实物整机和主板图如下:

主板上背光升压供电接口为IVCN,自已把4PIN供电线拔掉后,

工控一体整机再次上电正常了并没有通电断电故障重现。快速锁定一体机高压卡上PD1 1N5817二极管,表面有烧黑,用万用表一量二引脚间短路了。
烙铁开电后取下不良物料,在散料盒找了一个好料补上,机器上电后居然不开机显示,看来又是涛声依旧,木有办法只能把工控主板从机器上折下来,

主板实物图如下:

2.第二步,先用万用表量测主板上各供电信号对地二极体值。明细如下:PQ12 +V12S供电,PL4电感 内存供电,VL2 电感 CPU VORE供电,VL3电感 CPU显卡供电,

PL1电感  5DUAL待机供电,PL2电感3.3DUAL待机供电,PL3 电感为CPU和桥总线供电,声卡芯片上第1与第25脚的二级电压3.3V与5V供电阻值未见异常。用DDR3内存卡数码灯治具检测CPU内存信号模块阻值也未见异常。如图:

主板上MINIPCIE数码卡再次上电确认跑OO代码不开机。

3.第三步,参考芯片组时序检查主板各时序工作是否正常, 时序图如下:
从主板实物及时序图上分析,从DC12适配器接口检查主板保护隔离供电即+V12S供电,打PQ2输出端第8脚 对地值300欧为正常,万用表量第8脚输出电压12V也是好的。实物图与原理图如下:

4.第四步,检量南桥NM10 上+5VDUAL与+3.3V DUAL待机电压,主板位号分别为PL1,PL2.主板实物与原理图如下:

待机电压为0K,如图:

5。第五步,量测南桥上RTC信号及工作条件,如图
示波器实测D6 BAT54C二极管第3脚 VCCRTC 3.3V OK,量JCMOS跳帽第2脚RTCRST#3.3V也OK.

晶体32.768KHZ上波形正常,如图:

6.第6步,量测南桥待机电压好信号PM-RSMRST信号,示波器实测3.3V 为OK,

实物上位号为C184,它由+3.3VDUAL待机电压经过20K上拉电阻与C184 0.1UF/16V电容充放电后延时产生。

7.直入主题,用示波器打主板CPU复位信号,它是由南桥PLTRST提供,工控主板最好的复位信号测试点就是网卡芯片上第25脚 (这是修机的小巧门了)
实物及原理图如下:居然是无复位信号,为0.1V的杂电平。主板看来修好有希望了。
8.第8步,先从供电,时钟,复位三步曲分析不良板。主板内存供电PL4电感上1.5V电压为OK,如图:

量测PQ36 AO3402 MOS管二极电压即南桥的核心供电+V1.5S,供电OK.

量测VL2电感 CPU VORE电压为0V.如图:

此电源芯片为PU7 ISL95833,查芯片第22,21 脚 VCCP与VDD上 +V5S供电输入OK..查第2脚 VR_ON开启信号为0V,主板断电后打此信号阻值320欧正常。附实物和原理图如下:EN信号由+1.05V_PWRGD经VQ2,VQ1管子转换而来。示波器量VR53 0欧电阻为0V电压,原来是工控主板南桥与CPU总线供电无引起的无CPU VORE EN信号。:lol

一路飞奔到PL3电感上,示波量测确实是没有1.05V供电输出了,附实物和线路图:
此电路由PL3,PU1 AOZ1237 微型PWM IC或叫DRMOS芯片产生。供电上芯片第21脚VCC5V电压为0K,B1脚+V12S电压也0K,但是第2脚 EN电平为0V。

此电路工作原理分析如下:+V1.5S二级电压经PR49 470欧电阻和PR50 590欧电压分压后约0.75V电压,再经电容PC55 1UF/16V和PC56 0.1UF/16V电容充放电延时给到PQ15( 1AM 丝印) 39N04三极管第一脚 上,高电平使PQ15完全导通,从而PQ13 7002 MOS管G级为低电平处于截止状态。+3.3VDUAL电压由PR46 4.7K电阻上拉产生3.3V高电平开启PU1芯片。
实际检修过程如下:示波器打PQ15 第1脚上有0.75V电压,量测PQ13 G级上为0V,但PQ13 D级上也为0V。主板断电打PQ13 D级对地值仅有80欧,怀疑阻值偏小,用烙铁取下PQ13 7002后再打阻值为210欧,又从料盒上找一个7002 MOS管焊上,再次试机,1.05V供电和CPU供电均产生正常了。;P

CPU VORE供电图:
但是工控主板居然仍跑00故障代码,不开机,浪费我N个小时修机时间啊
9.第9步,重新量测网卡上第25PIN仍然是无PLTRST信号啊。此板所有供电均已OK了,包括1.8V PLL锁相环供电----1.8V也OK了。
经过三分钟苦战后 主板上二个PWROK信号也是好的,看来只剩下时钟电路了。用示波器找时钟上33M无输出,向前跟进量Y1 14.318M晶体不起振啊,

量时钟供电3.3V全OK,为了速修机,立马更换14M晶体和芯片ICS365.但是很受伤,工控主板还是不开机啊,就是这个14M晶体不起振了。时钟电路供电OK,芯片本体也0K,14M晶体也OK,只有参考图纸查时钟开启信号了。附对照的参考用原理图:芯片第56脚 为CK_PWRGD,示波器量它真的又是0V电平。
电路工作原理分析中下:+V1.8S锁相环供电由PR29 1K电阻上拉,经C18 4.7UF/6.3V滤波和充放电后,延时产生0.75V电压,给到Q1 39N04三极管第一脚,使Q1管子完全导通,从而Q2 7002 MOS管G级为低电平而截止。+V3.3S电压经PR19 4.7K上拉电阻产生3.3V高电平,经0欧电阻R33 给到时钟芯片56脚。
实际维修过程中下:
示波器量Q2 D级为0V,向前跟查Q2 G级为3.3高电平,向前跟到Q1上第一脚上只有0.2V电压。主板断电后查它对地值仅为20欧,风枪取下Q1 管子,打值仍为20欧,当折下C18电容后。阻值恢复到230欧,补上Q1 39N04三级管和C18电容后,重新上电主板一路小跑进WIN7系统了。之后花10分钟机器装配0K.来张亮机图:
        原创作品:迅维网 ENG 周维修。
各位亲们分析不对之处,请回贴指导。加分不扣分,有时间帮加点分。从14.30修机几小时。加上写又贴花俺 4小时,到目前为止俺 是空着肚子在发贴了。
加分不扣分,有时间帮加点分:handshake:handshake,这样;P;P;P的话----俺 还会再回来的。先感 谢大伙了,新年的一年大伙一起加油吧,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
         祝各位维修亲们,新的一年生意红红火火,生意兴隆了。

 会员37312元2023-1-15 01:39
 会员11199992元2022-12-14 10:55

网友:
板主,后面的一个贴,我以为前面的没有保存成功,所以重发了一个,请帮我去掉第二个一样内容的贴子。第二个图处没有第个编写的好。当时上传时迅维网提示出错,害得我又用了一个多小时重新写和上传,所认重复了。

网友:
帮处理一下,我要先吃饭去了

网友:
板主,主板元件失效导致的不良

网友:
这个机器的升压二极管是通病,修过别的一体机,类似的背光升压二极管也容易被击短路

网友:
修板最多二个小时,写个贴要比这个多,有时候保存贴子不弄好,还得重来。现在是修机比写贴容易啊

网友:
所以说实话宁可去修机,可能比写贴容易

网友:
楼主,过讲了,俺 是小小白一个。

网友:
还是楼主修笔记本更牛和力害了

网友:
楼主,多看几次就会了

网友:
电脑主板维修生意不太好,修一片算一片收入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们百忙中来指导

网友:
有时候 运气就是这样,但一般一台机器最多修一个故障就会好的

网友:
楼主,新苦了啊。

网友:
感 谢维修同行们抽时间来加分支持了,

网友:
一般板子修多了,同芯片组的参考分析,活学活用

网友:
再次感 谢大伙的加分,支持,祝各位今年生意红红火火。

网友:
多谢大伙抽时间帮助和指导

网友:
是的,楼主说的太对了

网友:
大伙多多交流才能提高知识

网友:
写个帖子估计比修的时候还要长吧。。鼓励。

网友:
这机器都能接到,厉害了楼主

网友:
看帖几分钟 发帖二小时

网友:
支持下师兄弟~学过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我还没上班,你就Q我来加分了。

网友:
周董用心了还特地写标签纸666

网友:
楼主技术不是一般的牛B,我想知道你写这篇帖子耗时多久

网友:
谢谢楼主写这么好的维修过程,学到了很多!最后这个机器的图纸传上来一下吧,BIOS有备份吗?也传上来吧。还有就是那个miniPCIE的诊断卡一般机器是不支持的,因为它用的是LPC总线,需要飞线才可以的,否则一定会跑00。我遇到的修的所有机器,没有一个可以成功在miniPCIE接口上成功跑码的。只有飞线的才可以,而且有些全集成的SOC机器,飞线上去也不跑码。

网友:
是非常值得修的商业电脑维修市场

网友:
分析的好到位 佩服

网友:
好帖子,技术好思路清晰!过程分析详细!

网友:
218 分破记录了。

网友:
我怎么看不懂

网友:
这下赚了

网友:
维修过程真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控机从哪里找到的图纸啊??????怎么坏了这么多,不过都是小芝麻管和小电容之类的,运气占了7成,要 ...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上个楼主的帖子 我就发现工控机的图纸、他有的  这次又来一个 上个帖子我就问楼主把图纸放出来了 但是楼主没有回复 估计是也要保密性吧 工控机的图纸 我们普通的维修店 是拿不到的 除非有人放出来  就像二三线的主板一样

网友:
讲的很详细的

网友:
一台机子有这么多问题啊
学习了   厉害哦

网友:
这机器南桥CPU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全能人才  学习一下

网友:
这种小黑黑南桥不上电,桥坏的特别多。

网友:
电子产品多多实修,一般修复功能的可能性会很大,从供电,时钟,复位信号上分析

网友:
我都看le累le了

网友:
楼主分析很细,加分支持。

网友:
楼主在哪搞的图纸啊

网友:
维修过程和分析挺详细的 加分 精华

网友:
工控板  多故障   质量这么差吗

网友:
哇这个分析的非常详细

网友:
真难修啊 楼主专业 工具齐全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估计C18电容 短造成的

网友A:
工控机从哪里找到的图纸啊??????怎么坏了这么多,不过都是小芝麻管和小电容之类的,运气占了7成,要是芯片坏就不好玩了

网友:
属物料个案本体坏吧

网友:
周董你发帖得花了一个小时吧。

网友:
写的好认真,,

网友:
   是不是可以报高价

网友:
佩服,技术很不错。。。

网友:
很想知道这单赚多少大洋,这么认真,,,

网友:
楼主分享下图纸呗

网友:
发个图纸来喂

网友:
有图就好修了,没图就懵逼了、、、、、  加分加分

网友:
就我一个人觉得这个机器很新吗 屏幕

网友:
厉害,这个不会修

网友:
学习中,小信号搞起来不容易。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屏幕的确炒鸡新哦,膜还没摘呢,就坏了。楼主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我只想知道你收了多少钱

网友:
至少要好几百大洋,楼主

网友:
老司机,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真难修啊 楼主专业 工具齐全 思路清晰

网友:
谢谢分享好案例!修电视机也用上诊断卡了?

网友:
楼主,这是工控电脑一体机,不是电视。

网友:
凌动N2600 的CPU吧

网友:
好文章呢,看看

网友:
不错的,有收获

网友:
还能多次回复呀,再赞一次

网友:
周总厉害了~~以后多发点像这样的帖子

网友(2017-04-19):
银行的工控机没那么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