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T2220一体机15秒掉电,求助,急急急!!!

楼主(2017-02-08):
开机显示华硕logo后就出现15秒就关机了,BIOS,系统,PE都进不去,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15秒就关机 有提示错误的 楼主自己先看看

网友:
UsB0c信号电阻查查

网友:
排除BIOS和USBOC

网友:
先在供电下手,毕竟供电就相当于人的动脉,比较不稳定,就像以前的nec大电容也会过一会掉电,是滤波不良。信号就相当于静脉,比较稳定,

网友:
LOGO后应该是有报错,USB过流侦测出错就会出现15秒后掉电,开机按ESC或TAB看看关掉LOGO能不能看到些什么提示。

网友:
修过,可能通病有时能开……某路8202的问题具体记不起来了

网友:
看在我们用一个头像的份上,我告诉你,你短接开关键试试,上回碰一个一样的,开关坏了

网友:
是不是开关坏了

网友:
裸板试试 开关有问题会这样 我遇到过

网友:
开关有问题也会导致

网友:
华硕的经典问题 usb过流

网友:
BIOS和USBOC都排除了

网友:
开关小板不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