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3549背光不亮

楼主(2017-02-08):
戴尔15-3549背光不亮,屏换了,排线换了。有19V供电还是不亮怎么办?

网友:
背光亮度调节信号查下

网友:
不是有供电就行的,还有开启信号和亮度调整

网友:
检查屏接口参数正常不,如果外屏都不亮,修主板

网友:
背光的开启信号和亮度PWM信号。

网友:
看看屏检测信号,没检测到屏不会发出开启的

网友:
背光开启信号,还有亮度调节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