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自动重启

楼主(2017-02-08):
2台6s会自动重启,主板无修无进水,有时候放一天都不会重启,看电影也不会,玩游戏长会自动重启,不知道从何入手了,电池也换了,也是一样,系统刷过,10.2的版本

网友:
II2C总线元件查查吧

网友:
玩游戏,加速器方面着手

网友:
是不是温度高了,引起来的手机自动重启,看一下这方面

网友:
电源里面有泥巴

网友:
故障不明显  那就不好修了!一定要明显的故障 才好判断问题啊!

网友:
这种故障比较麻烦呢,

网友:
不是很好搞,完全不亮还好修些

网友(2017-05-27):
看看玩游戏的时候卡不卡 卡的话看看加速器 如果运行流畅 就是是不是重启可以看看开机排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玩游戏太久好多手机都会重启,太烫啦。。。注意下身体少玩点,

网友:
看下温度检测

网友:
感觉应该是温度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不是和温度有关呢

网友(2018-10-14):
是不是主板上cpu的问题   我也是小白没有修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9-05-21):
看一下电池接口那中间的针可能陷下去了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
换电池吧。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电池接口中间两个数据检测脚加焊一下

网友:
6P提示温度异常,已翘掉四组电阻和电容(基带的没动),有时会重启。指南针有时不能用。怎么弄?

网友:
夹表看电流 300 起跳就是 u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