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星60寸液晶电视重启

楼主(2017-02-09):
客户一台60寸三星液晶电视 ,主板型号 BN41-01622C  。 症状是这样 :  断开主板跟电源板的连线,开机屏亮,没有字出来,但是不掉电,不重启, 连接上主板以后 ,开机logo显示完大约3-15秒  自动重启,伴随继电器吧嗒吧嗒的开关声, 大致是亮3秒停20秒左右再亮,再灭,持续不停 ,断开屏跟主板的连接线也是一样故障,单独接主板跟电源板也是一样故障, 测量主板上的电感电压都能出来 ,没有发现特别烫的短路芯片 , 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求助 ,哪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下,成功修复愿意付一定报酬以示感谢。

网友:
附上 照片,麻烦各路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继电器反复响,说明来供电不正常,建议从继电器入手仔细检查。找到故障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
主板各个供电稳定吗,升级主程序。
主芯片(虚焊或温度高)。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各个供电稳定吗,升级主程序。
主芯片(虚焊或温度高)。仅供参考

开机时间很短 ,来不及刷程序,主板各个电感电压测出来都有,至于主控芯片虚焊 ,这个暂时不能确定,不知道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反复响,说明来供电不正常,建议从继电器入手仔细检查。找到故障问题就解决了

断开主板,继电器就不响了,还是怀疑主板控制这边有问题

网友D:
主板各供电电压有没有波动;如果正常的话建议先重写程序。

网友E:
智能机,软件软件升级。没升级软件的话只能换板。

网友F:
供电先查查,还有图像处理器复位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断开主板,继电器就不响了,还是怀疑主板控制这边有问题

就是主板问题,慢慢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主板问题,慢慢找吧

感谢指点 ,我继续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各供电电压有没有波动;如果正常的话建议先重写程序。

谢谢 ,想过刷BIOS  , 不过没找到程序 ,就暂时搁置了这个想法 ,试着短接复位脚到地 ,不知道是不是方法不对,反正没见效,还在努力中 ...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智能机,软件软件升级。没升级软件的话只能换板。

12年的电视 ,板子都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F:
供电先查查,还有图像处理器复位信号

没有找到图纸 ,明天继续扫板

网友G:
这机器比较难搞...有必要代换一下主板...试试

网友H:
不用查了就是主程序的问题重写主程序应该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机器比较难搞...有必要代换一下主板...试试

没有主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用查了就是主程序的问题重写主程序应该就可以了谢谢

请问 这款电视,在这种状态下怎么刷主程序? 我找到他的BIOS 取掉不装开机也是掉电芯片型号是24S12RP  是我芯片搞错了么?

网友I:
楼主断开主板与电源板连线后,是人为加高电平给电源板的PS-ON/OFF开机的吗?如果是,建议还是先检查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断开主板与电源板连线后,是人为加高电平给电源板的PS-ON/OFF开机的吗?如果是,建议还是先检查电源板.... ...

断开主板后,不做任何操作,它就能持续亮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