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小于多少ms才是正常?

楼主(2017-02-09):
昨天扫描一个硬盘,<150ms有300多个, <500ms有6个,这样的硬盘算合格吗?
硬盘

网友:
正常应该是75左右吧。我看每次我扫描的盘,只要是没问题的都在80左右(台式机的)

网友:
这硬盘是正常的,,。。

网友:
谢谢,那就放心了

网友:
一般来讲,扫描后没有绿块和红块就算是正常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