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 冷机0.4掉电,热机不定时掉电维修

楼主(2017-02-09):
故障描述:DELL1320 机器有换过显卡,测了两天发现 , 冷机定电流0.43,热机开机不定时掉电。
维修员:及时雨土豆
一、简单检查主板边上无掉件,无腐蚀。CMOS电池有电。

二、待到冷机,测全板主供电电压。发现1.5V没有发出,过几秒断电。检查IC vin en,5vs不正常。

三、检查5VS 来源,明显开启信号不正常。

四、断电打RUNON对地值,发现没有数值。

五、检查RUNON来源。发现RUNON在U40边上是正常的。立马飞线。

六、再次打U39边上 RUNON信号对地值,发现已经有阻值了。通电测试,信号已经正常。

七、简单装机测试ok,再装整机。故障已经解决。

网友:
也是一个  不错的分享

网友:
还是2级转换电压问题

网友:
这技术不说  赞    学习啦  楼主辛苦哦   这维修很花时间的  测试是最漫长的

网友:
2级转换电压导致不定时掉电。一般遇到的都是芯片不良导致的

网友:
思路清晰 快速秒杀

网友:
是2级电压没有转换好,

网友:
不错,技术很好,二级电压问题不少

网友:
理清思路,确定故障点,维修完毕,高手啊

网友:
图文并茂,分析也很详尽,好帖子,加分鼓励

网友:
不定时掉电的 相对维修麻烦  加分……

网友:
维修不易  加分鼓励

网友:
电压转换最麻烦 费劲

网友:
电压转换最麻烦 费劲,,,,,

网友:
susp为高电平的时候 Q18导通 为什么1脚还有18v

网友A:
我觉得这个时候Q18 一脚应该为低电平 Q18截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时候Q18 一脚应该为低电平 Q18截止

对的,图上susp是关机3.3,开机低电平开机RUNON的,这里有一处标错了。理解怎么个意思就行了。

网友:
这机器是不是通病,

网友:
怎么断的线啊

网友:
应该快算是通病了,之前修过也是这种情况,二级5V转换有问题。短接就修复了。

网友:
还是很细心的,

网友:
又是二级电压引起的故障,重点要关注它们了

网友:
遇到 这种 的都好修 ,就怕遇到电压都有掉电的

网友:
这种 问题最难修了

网友:
多谢分享 楼主看技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