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5A78L-M LX3 PLUS不触发维修乱修

楼主(2017-02-09):
        过年回家给老爸用的电脑出现突然掉电的情况起初还能偶尔能再次触发开机后来干脆怎么按开机键都没反应,拆机发现风扇就转一圈就停且ATX的绿线为高电平能再次触发但还是转一圈就停以为是主板保护的故障,家里没有工具年后带回店里再次实验时触发确没有任何反应了,没办法先按不触发的思路修修看。
现在论坛尝试寻找有没有通病的帖子,倒还真的找到一个但是说的是CMOS电池旁南桥1.2V待机供电的八脚芯片损坏,我测量了一下我这块板这个待机电压是1.95V正常的。看来找通病行不通还是老老实实来吧。
没有养成拍照的习惯,各位将就一看看。
测量开机排针3.3V正常
CMOS电池3.0V正常
跳线帽2.9V左右
32.768K晶振波形正常(年前刚从坛友那买了一个二手的波波算用了一次,不过好像AMD芯片组这个不正常不会引起不触发)
下面是IO的工作条件及参与触发的脚位(IO脚位图是论坛下的这里表示感谢)
30脚3VSB3.3V正常
36脚PWRBTN正常跳变
34脚IO_PWRBTN正常跳变
45脚RSMRST#1.54V不正常正常应该是3.3V
没有图纸只能跑线(红笔点住45脚黑边在其周边划)RSMRST#是由其旁边正对着的一个电阻(相邻一个电容,没有拍图只能这么强调了,勿怪)上拉的,测量电压时发现该电阻一端电压是3.3V而与IO45脚相连的一端却只有1.54V,为了排除IO短路打了一下对地值只有0.026左右以为是有短路但手头上没有适合的IO芯片没办法代换只能从电阻下手先试试了,由于没有图纸且上拉电阻阻值应该比较大就从其他板上拆了一个1K的电阻装上,主板冷却接上ATX电源RSMRST#恢复正常3.3V了,能够触发了
这里顺带提一嘴:自动挡的万用表有一个优势在料板上找固定值电阻时只要打到电阻挡直接测一个相近值的拆下来一般不会相差很多,为了保险起见拆下后再测一边确认下。

第一次在坛子里发维修相关的帖子文笔不好,而且罗嗦,也不知道维修思路有没有问题,望大家不要见怪,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A:
思路都是通过实践累积的    能修好就行了    那个电阻 不是8.2K的吧  华硕的8.2出故障几率高   这个板应该有点位图的

网友B:
如果能配上图,那就更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思路都是通过实践累积的    能修好就行了    那个电阻 不是8.2K的吧  华硕的8.2出故障几率高   这个板应该 ...

家里的电脑板子坏了拿下来给自己用自己原来的拿回家了板子没修好没电脑下载图纸只能盲修,是一个小黑电阻看不出来是不是8.2K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配上图,那就更好了。

就知道埋头修忘了拍图,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
不管怎么说 修好就行了啊

网友:
多谢大家鼓励,混迹论坛挺久了,学习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知道埋头修忘了拍图,以后会注意的

有好图,有好思路,那么就有好帖子,加精华也不是不行,会员打赏加分,精华帖子奖励,你的下载分会越来越多。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这种问题直接秒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家里的电脑板子坏了拿下来给自己用自己原来的拿回家了板子没修好没电脑下载图纸只能盲修,是一个小黑电阻 ...

可以通过点位图来看是多大的

网友:
南桥待机好信号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信号,,,

网友:
上拉的电阻 几K的 就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点位图来看是多大的

好像有的点图只能看到料号,不能看到标称值信息

网友(2017-07-17):
楼主辛苦了,谢谢,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你写的挺 好的,谢谢分享好资料,我手上也正好有这块板故障差不多,正好代签一下,谢谢

网友:
你这个,话没说完啊。我也是这个板子。不过内存。

网友:
测阻值只有26欧,按理说应该是io短路的,

网友:
修好就是王道,不过知道他的来龙去脉是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