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A1278 没待机求助

楼主(2017-02-09):
一个朋友的本子苹果A1278 版号 820-2879-B 拿来要卖 开机没反应 插电源灯也不亮 插可调电源 发现电流上到0.020 就掉到0.010 拆机一看 原来进水了 把进水的地方都处理了 ,还是一样的情况,Q7085 D级没有电压 控制端电压来回跳变 于是我把R7085拆掉了 电压稳定了有16V输出,但是ISL6259 不导通Q7030 和Q7035 ,公共点没有电压产生 还是一样的情况 换了好几个ISL6259 了都是一样的情况 我把测量的数值给大家 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换个芯片试下

网友A:
ISL62 59的外部系件查一下。

网友B:
看一下有没有断线 灯不亮看一下3.4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有没有断线 灯不亮看一下3.42V

灯已经修亮了 不过电压还没变化 灯就是因为一个6爪腐蚀了  飞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L62 59的外部系件查一下。

周围电阻电容查了个边 没发现有问题啊

网友:
换了4 5 个了 都是新的

网友:
苹果修的少,等 大神吧

网友:
苹果的笔记本真是不好搞啊

网友C:
Q7080 和 Q7085 MOS 管查下

网友D:
主要还是围绕进水的地方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开启电压

网友:
苹果不接电池没公共点吧

网友:
这个机子通病出现问题多啊,你查了那通病两个电阻

网友:
在好的机器上量了下,5脚为1.23V, 7脚为0.85V 21脚为0.24V Q7080的控制脚为6V左右,
当从CSIP和CSIN脚(适配器电流检测脚)检测到压降大于8mV 时,SGATE输出低电平;
当从CSIP和CSIN脚(适配器电流检测脚)检测到压降小于3mV 时,SGATE输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Q7080 和 Q7085 MOS 管查下

已经更换 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还是围绕进水的地方

进水的地方再是Q7085 管子我都换了 进水的也都处理了

网友:
围着3.42查

网友:
电源的灯能亮吗  亮的话ec多数是好 的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对照图纸上给的时序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