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10p掉电求解

楼主(2017-02-09):
长话短说,,一联想y410p,刚来是进水开不了机,,拆开洗洗刷刷干净烘干,再试能开机了,不过亮下logo就掉了,,然后再重启,,再掉,,按时序,,测得掉电时slp先掉,,slp之前的几个信号都正常,,示波器就一条测线,,没法双路测,,再测得桥的条件基本正常,,考虑到之前桥附近也有进水的痕迹,,直接换,,4代的小桥,,原机是E结尾的,,查了下。,D结尾的可以代换,,直接干了上去,再试试,,不掉了哦。。就是亮机慢,,直接论坛下了个原厂的刷进去,测了四五分钟都没掉,,还以为搞定了,,装起来放一边试,,过了个把小时,再去看,,又关机了,,没重启,,再测,,现在变成半小时断电了,,心好累,,有没有大神有什么高见的。

网友A:
定时半小时断电  再刷BIOS

网友:
进水机子故障千奇百怪

网友B:
已解决,干了个合成的BIOS。,开了一下午不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时半小时断电  再刷BIOS

正解,,,

网友:
合成me的试试

网友:
自己合成的BIOS吗?

网友:
还是BIOS问题

网友:
BIOS的可能性不大哦

网友:
联想 |BIOS 爱出问题

网友:
也觉得是刷BIOS

网友:
总之还是修好了哈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是 的  我修过

网友:
这种是桥不通用要不换桥  要不换cpu

网友:
刷BIOS啊  在刷啊

网友:
只刷BIOS肯定是不行的,你得眼尖检查板子,然后测相关哪些可能坏的,很多看进水难修程度决定是否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解决,干了个合成的BIOS。,开了一下午不掉了

网友:
换回原来的板试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个这样的问题  求解

网友:
感觉不像BIOS问题,可能还是哪里没有处理清楚造成的,这个机器估计返修机会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