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p45跑e0

楼主(2017-02-09):
内存电压1.8cpu1.12电压正常  bios刷过 北桥吹过  还是无果

网友:
还要查  SPD供电 和 总线

网友A:
不上内存跑什么代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内存跑什么代码的

也是跑e0啊

网友:
那没过内存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SPD   SMBUS等

网友:
跑E0是检测不到内存,你内存SPD电压测了没有?另外119和120的SMBUS总线电压呢?测了没有?

网友:
2代槽都是3.3  三代spd3.3  119和120无电压

网友B:
为什么不换cpu

网友:
测测SPD SMBSCL SMBDATA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换cpu

cpu换了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