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55联想一体机,过了内存不显,

楼主(2017-02-09):
C455联想一体机,过了内存不显,但大小 指示灯不亮,现在在加焊CPU,独显的

网友:
是大小指示灯有亮

网友:
板载AMD的CPU啊

网友:
三合一的芯片吧,即是南北桥又是CPU。

网友:
加焊独显中,在不行只能BIOS了

网友A:
应先 BIOS再加焊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先 BIOS再加焊呀!

我先加焊,没思路

网友B:
还有BGA呢啊,我修了十年都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BGA呢啊,我修了十年都没用过

那你都用的啥?

网友C:
你这不是乱修吗 ,能修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不是乱修吗 ,能修好吗

好少遇到这种情况,你提供点思路啊

网友:
应该先软后硬

网友E:
加焊独显中,在不行只能BIOS了

句容诚信电脑 -10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这种都是先来个BIOS再说  动完桥 就麻烦了

网友:
BIOS也不是,感觉已经跑码,因为大小指示灯可以用,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看楼主经验丰富一上来就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少遇到这种情况,你提供点思路啊

按照 供电 时钟 复位 来修  这东西和工控机 一样的原里

网友:
BIOS不先刷一个;吗??直接上BGA ??前几天修了一个大小灯亮就是不显示  刷了很多BIOS不行  最后没有办法  淘宝买一个  也不行   总感觉还是BIOS问题    最后淘宝的人叫我发原BIOS给他  他给我合成了一个  刷上去   开机就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焊独显中,在不行只能BIOS了

复制别人的回复 属于灌水行为  要注意了

网友:
倒着来,有点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