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820-4924-A 不触发 待机都正常 请高手给我指点哈触发思路

楼主(2017-02-09):
求助苹果820-4924-A 不触发 待机都正常 请高手给我指点哈触发思路

网友:
IO BIOS这些了

网友:
思路就是 按照触发时序 查触发的条件

网友:
这个只能按时序查,看按开关有没有电压跳变,有没有送到SMC,SMC收到有没有发出,这样。

网友:
插电池才能触发。电池插了吗

网友:
看图纸,找信号。只能这么查的

网友:
充电芯片 oi,还有接口,

网友:
苹果图纸上有时序图  按照他修

网友:
苹果的板子   不是通病不要干桥  桥坏的不多

网友(2017-03-25):
呵呵 我的也是,但是要按照时序查条件。对着图纸点位修吧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查看苹果的待机电路啊

网友:
是的这个 型号的是要插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