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不开机 刷机报错9维修案例

楼主(2017-02-09):
iPhone6 Plus不开机 刷机报错9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

  不开机,按开机键电流70-80Ma,可以联机,刷机报错9,此现象多为硬盘电路问题。

iPhone6 Plus不开机 刷机报错9维修 图1

  用软件刷机报错9,多为两大电路问题:

  1、逻辑码片电路问题(U0301)

  2、硬盘电路问题(U0604)

iPhone6 Plus不开机 刷机报错9维修 图2

iPhone6 Plus不开机 刷机报错9维修 图3

  区别方法:

  1、不开机,按开机键电流70-80MA,可以联机刷机报错9,此现象多为硬盘电路问题。

  2、出现蓝屏或者红屏,必须手动进入DFU模式才能刷机报错9,此现象多为逻辑码片电路问题。

  维修思路:

  1、查硬盘供电图:

  ①C0627(PP3V0_NAND)3V

  ②C0616(PP1V8)1.8V

  ③C0624 C0625(PP1V2_NADA_VDDI)1.2V

iPhone6 Plus不开机 刷机报错9维修 图4

iPhone6 Plus不开机 刷机报错9维修 图5

  2、判断硬盘好坏,取下硬盘重新植锡或者更换,硬盘也可以用64位的硬盘测仪器判断一下好坏,如损坏必须更换,更换时需要注意一定要写上本机相对应的序列号,写错可以刷开机,但是激活不了。

  3、查硬盘供电和对地阻值:可以根据本文提供的硬盘底脚图,测量一下硬盘底脚供电和阻值是否正常,若不正常多为断线或者主CPU虚焊。

iPhone6 Plus不开机 刷机报错9维修 图6

  4、查主CPU:若以上全部正常,有部分机器为主CPU虚焊或坏引起的。

  注:CPU上盖可以重植或单换,下层只能重植不能单换。

  拆A8 CPU上盖

iPhone6 Plus不开机 刷机报错9维修 图7

  拆A8 CPU下层

iPhone6 Plus不开机 刷机报错9维修 图8

  重植安装A8

iPhone6 Plus不开机 刷机报错9维修 图9

  相关阅读:

  iPhone 6 Plus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656-1-1.html

(本文内容来自互联网)

网友:
我碰到的80毫安的  多数都是CPU的事

网友A:
处理器坏了手机基本上不用修了

网友:
思路很重要,手工更重要,要是没个好手工,这活干不了。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B:
单买CPU多少钱啊,单买就行呗

网友:
报错报9大多数是cpu引起的,见到过论坛多案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买CPU多少钱啊,单买就行呗

下盖子只能充值

网友(2017-03-24):
引用 网友A:
处理器坏了手机基本上不用修了

笔记本cpu坏了,换个还不指定能用多久,手机CPU有问题要换的话,这玩意一天到晚拿在手里或口袋里震啊震的,更不太耐用

网友:
能搞cpu和挖坑打权,其他都i好办了。

网友:
一般都CPU断线

网友:
这手工厉害啊,U干得漂亮。

网友:
可惜加不了分啦。给你个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