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0 没声音,?

楼主(2017-02-09):
进系统没声音,换声卡芯片没声音,很郁闷!
芯片

网友:
系统里面声卡芯片是否识别到?驱动是否正常?声卡到扬声器这部分通讯有无问题?光一个郁闷就行了?

网友:
没声音 设备管理器里面 驱动都正常了吗

网友:
系统换过了吗?

网友:
光郁闷是没有用得 没声音就修啊 都查了哪些条件 说来听听

网友:
最简单的先看设置管理器,有没认到声卡,装到驱动

网友:
估计喇叭坏了

网友:
用耳机听下有声音木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