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X240S掉电

楼主(2017-02-09):
我有台THINKPAD X240S的机子,能够正常开机进系统,看视频不定时掉电,不知什么问题,主板全教程,有大师遇到过得指点下,谢谢
不定时掉电

网友:
鲁大师看看是不是过热

网友:
掉电看看散热和温控吧

网友:
刷个BIOS看看把

网友:
去掉热保护试试,保护脚直接接地

网友:
用鲁大师检测温度不高

网友:
有大师遇到这个问题没有,经测试还发现,插上适配器用的时间短点就掉电了

网友:
这机子在看电影时容易掉电,我怀疑是不是显卡问题,这机子I5的8g内存用起来很慢。

网友:
温控BIOS 和南桥

网友:
这个 会不会有通病呢??

网友:
建议用示波器测试下供电是否输出不良,可能是电容漏电.

网友:
cpu集显供电管吧

网友:
好了没,那有问题了

网友:
掉电不好修

网友:
这机子在看电影时容易掉电,我怀疑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机子CPU 南北桥和显卡都集成到一个芯片的,难修哦

网友:
有大师修好的吗?这机子温控也是一个BGA芯片控制的并灌有黑胶

网友:
这机子鲁大师测试温度不高,CPU 显卡和南北桥都集成到一个芯片的,温控也是一个bga芯片控制的,还灌了黑胶。不知有大师搞好

网友:
不知有遇到过没有,搞好没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