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MTRIP这个信号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7-02-09):
        这张图纸如何理解?我自己琢磨了下,是不是这样的:12v[+12v_ISEN]供电过高时,将会击穿R256R260【或BC127】接地,继而拉低Q36G极,Q36G极低电平于是截止,VCC加到Q35G极一个高电平,Q35导通,将Q35-THRMTRIP信号接地,从而起到保护作用。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请大神批评指正。还有就是这个-THRMTRIP是如何工作的——我查了半天没查出来

网友:
THRMTRIP :热断路信号: 当THRMTRIP#信号为低电平型号时,从处理器发出热断路型号

网友:
这么说我对电路的分析时对的了?

网友A:
12V 的检测电路   12V有问题时这里才会工作  再一个   12V电压过高  不会击穿电阻   而是分压得来的电压不一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 的检测电路   12V有问题时这里才会工作  再一个   12V电压过高  不会击穿电阻   而是分压得来的电压不 ...

板主   它这个电路貌似只有+12V_ISEN要低于9V才会保护是不是   搞于9V就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主   它这个电路貌似只有+12V_ISEN要低于9V才会保护是不是   搞于9V就是正常的

应该是的   具体要根据电阻 的阻 值来判断

网友:
温控信号....

网友:
还有一个Tem开头的  都是温控信号

网友:
看到大家的回帖,很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