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80维修经验

楼主(2017-02-09):
G580一般有伟创(绿色主板)和仁宝(蓝色主板)代工,常见故障是加电无显示,很多人会直接加焊或更换显卡,其实伟创的板子一般是BIOS问题,仁宝的是J8E桥的问题,维修中不妨先考虑这些不行再按别的思路维修,以免走弯路。附仁宝主板(N卡)bios,各位同行刷BIOS之前看清板号,以免走弯路。板号:QIWG5_G6_G9 LA7981P QIWG5_G6_G9

网友:
楼主好经验学习了谢谢

网友(2022-04-08):
大神的BIOS牛B   我的是偶尔能开机  内存最少都要自检两遍 刷了大神的BIOS 开机马上就亮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