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20不触发通病

楼主(2017-02-09):
待机0.05 3v 5v 没有  线性电压有了。 但是不触发 手摸3 5v芯片 有点温度。 更换好了。 图片见证 。

网友:
这个芯片以前老贵。。。。

网友A:
这个怎么叫通病?

网友:
这也算通病啊,没修过

网友B:
这个芯片现在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现在便宜了

是便宜 了从1块8降到1块7了  赶紧买吧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工作条件都懒得分析了,直接换OK

网友:
这个芯片以前50一个现在5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叫通病?

那你以为  我发帖子转经验啊

网友:
通病了   比较容易解决了

网友:
逮到就是换

网友:
确实这个样子的。

网友:
这不算通病吧,这个IC故障率不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