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0 双显卡,老是打不上独显的驱动

楼主(2017-02-09):
DELL 5420  双显卡,老是打不上独显的驱动,一个感叹号,可有谁遇到过

网友A:
独显坏了。。。。

网友B:
有可能是BIOS没有刷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BIOS没有刷对

这个BIOS啊,又没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独显坏了。。。。

加焊了啊,,,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显存也得考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了啊,,,

显卡真有问题 加焊不一定能解决

网友D:
楼主修好了吗?我的联想U460也是独显驱动感叹号,换显卡故障依旧,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好了吗?我的联想U460也是独显驱动感叹号,换显卡故障依旧,不知道怎么查了

你这个应该跟BIOS有关系

网友:
前几天修一个Sony本子。打显卡驱动进系统就白屏,然后黑屏死机。最后我自己合成官网BIOS解决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个Sony本子,打显卡驱动进系统白屏,然后就黑屏死机。最后合成官网BIOS解决!

网友:
显卡部份检修

网友:
独显  显卡供电都排查了  可以考虑做做显存

网友:
速修的话重植或更换显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应该跟BIOS有关系

BIOS刷了,显卡换了,CPU内存换了,1.05V 1.8V 3.3V 1.5V都正常,不知道怎么查了,好像有一颗显存比其他的稍微烫些,准备换个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刷了,显卡换了,CPU内存换了,1.05V 1.8V 3.3V 1.5V都正常,不知道怎么查了,好像有一颗显存比其他 ...

你刷的BIOS是合成的么。还是先软后硬比较好。现在的BIOS问题真心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