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41主板不认集成网卡

楼主(2017-02-09):
冷启动电脑不认网卡 ,必须开机后再按重新启动才能正常 求大神解答

网友:
遇到一个h61的偶尔能认网卡,不知道怎么修,直接加了个pci的让客户拿去用了...

网友:
把网卡  加焊 下    试试

网友:
冷启动的时候看看网卡复位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换个网卡芯片 不行就直接拆了芯片装个PCI网卡  貌似Dell的网卡都是一些博通的 不好找

网友:
网卡拆掉 装个外接的吧

网友:
这些集成的外设    现在都选择外加了  很少有人修了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试

网友:
还是换PCI 的吧  这种故障不一定好找出来

网友:
拆换芯片成本高过后加网卡

网友:
学习了,无私奉献,造福维修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