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万用表笔针--专业极细又经用耐磨

楼主(2017-02-09):
      买回来的万用表笔,笔尖都是比较粗的,测量一些细小的芯片脚时,特别不方便,用锉子锉细了也是用一阵子又钝了,结果是锉来锉去的越用越短。
      曾经买回一副“极细极硬铜表笔”,先不说也不耐磨,而且,在一次测量中,因为场管脚有氧化,所以用力了一些,结果表笔……。断了 !  脆了点啊……。  于是又买回了一副不锈钢的“极细”表笔  ,不脆,倒是不会断了,不过也是不经磨,常常用力点顶,尖头就又钝了,又得锉子打磨细,有时表笔掉地上更是表笔头变形厉害, 用过一阵子后,也是越来越短。
      看过有人用缝衣针DIY表笔,我也考虑做一个。当时看别人是用线绑的,或是压紧的,以为铬铁焊不上锡的。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买的缝衣针不一样,我发现是可以上锡的!那就好办了。
      要做就做的美观大方,方显得上档次啊。那种在表笔旁边焊缝衣针的,总感觉测量时笔尖不在正中,对于我这样一个图标都要按圆的方的,绿的红的,进行归类的,低程度的稍稍有一点强迫症的人来说,是接受不了的。  直接在中间跟原来的表笔焊起来,虽然正了,但总感觉焊锡的强度不是很可靠啊,会不会一用力就从焊的地方弯了。
     参考了一下各种DIY的方法,我决定要做一个比较拿的出手的产物出来。
  1.  找根中性 “油性水性,还是什么”  笔,把笔头取下来,把前面有珠子的部份去掉,用锉子锉掉一部份,以便缝衣针可以插入。把残留的笔油洗净。在笔头的内部上点焊剂,最好再上点锡,以保证之后焊接可靠。
  2.找一根缝衣针,截好适当的长度,上点锡。
  3. 把万用表的表笔锉细一部份,能插入笔头的一半就差不多了。
  4.  把缝衣针,万用表笔,各插入笔头一半,焊接好。
  5.  焊好后,进行外观修整,套上适当长度的热缩管后加热包起,以防测量时太长的表笔碰到别的元件。

      就这样,做成的表笔,连接点因为有笔头套住焊接好加固,强度很好,缝衣针的硬度和耐磨性也比铜笔的不锈钢的要好很多,一般的情况下都不怎么用锉尖头子,很好用。

网友:
我都是用的大头针

网友:
想法新颖儿!

网友:
这个不错确实美观,我就比较随意  了,就随便焊个大头针。

网友:
我用的是缝衣服的针。。刚性好。。把我自己的大腿都扎过好几回了,,

网友:
不咋地!淘宝里的飞镖针不错!不过不是纯铜的!我也一直想买纯铜的又硬的!就是买不到!最好是可拆卸的

网友:
有机会我也去试试

网友:
大头针太软了,。。。

网友:
从楼主两字来看,楼主的这做法不奇怪。(^_-)

网友:
买来用不习惯  还是改造的好

网友:
不错,改天也改个试试

网友A:
红表笔做了一个,很好使,谢谢楼主,不过两脚间的阻值已经达到5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表笔做了一个,很好使,谢谢楼主,不过两脚间的阻值已经达到5Ω

我做的电阻没有变大呀,两根表笔碰一起也就0.2-0.3 R  .  你看下是不是插万用表的插头那里接触不好,电阻大。 还有, 做这个笔头尽量把笔头的孔钻大点,再把原来的表笔锉下插进去。不然原来的表笔插进去的部分过细,可能会断。我就不小心压断了一次。  现在改大了点。

网友:
大头针飘过

网友(2017-03-15):
我都是用缝纫机针,把机针和表笔针打磨成半圆,缝纫机针打磨时要在尾端,前面打磨过多容易断,表针剪一部分,这样贴合就不偏心了,然后用一根大小合适的弹簧套住焊接,这样就很牢固了,要美观就用热缩管套一下,很好用

网友:
都是老司机!!!!

网友:
感觉不用铜的导电性能不是很好的感觉

网友:
用ICT测试针最好了/

网友:
铁的阻值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