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不正常,求指点

楼主(2017-02-09):
1.35V最高6V很明显不正常。。。

下管G极才最高5V明显不正常,要说自举不足,上管G极正常啊。
改换都换了,,就是查不出哪里问题,,
IC 上下管 反馈  BOOT全步都换了,
完全没方法了
,,后级是断开的。。

网友:
已经修好了,,进水,反馈电路有个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查。。。。。。。。。。。。

这么水就不怕被扣分吗

网友:
反馈电路出问题 容易出电压不稳的问题

网友:
下管基极波形就是五伏波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