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AXY GF9800GT供电

楼主(2017-02-09):
GALAXY GF9800GT 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都对地短路,高手们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A:
都对地短路?  有这么巧?  是不是阻 值很低  当成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对地短路?  有这么巧?  是不是阻 值很低  当成短路了

之前没有的,都正常的

网友:

GALAXY GF9800GT供电

GALAXY GF9800GT 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都对地短路,高手们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
核心 显存供电正常不 即便是短路了 多数情况下也会有输出的  核心短的可能性小 先看显存供电正常情况下是否有发热明显的(包括其附近的小贴片电容)如正常 ,那核心发热情况怎样 真短了发热极为明显 风扇狂转 ,就不必修了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