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65南桥旁边的25M晶振在示波器1×的时候测不到波形,在10×的时候才能测到

楼主(2017-02-09):
HM65南桥旁边的25M晶振在示波器1×的时候测不到波形,在10×的时候才能测到 1×的时候只是一条直线,无频率显示, 10×的时候就会有完整波形,而且频率显示25MHZ。

网友:
怎么会这样?正常应该不影响的呀  你探头上调1X的时候示波器有没有改成1X啊?

网友:
二楼被得对

网友:
探头上调1X的时候示波器改成1X

网友:
可能示波器没调好??这玩意买了这么多年还不大会用

网友:
还有探头屏蔽作好了吗。

网友:
要用I0X倍设置才行

网友:
一般都用10X

网友:
10X 是10倍衰减后进示波器的  1X是没衰减进示波器的

网友:
这个只要震了就行。垃圾示波器不精准

网友:
看不懂 示波器好难的样子

网友:
我现在还不会用   示波器

网友:
示波器用自动档试下,表笔是否有干扰

网友:
好东西啊,可惜我没有

网友:
这个没试过啊  我试试

网友:
不太懂  楼主说了

网友:
慢慢研究下示波器

网友:
心细,扎实理论基础,长期的经验积累,才是修机的三板斧!

网友:
探头倍率1x此时示波器的带宽被限定在20m,具体能不能测量25m波形,没试过,按理说能测量到波形,可能还是探头倍率和示波器里面探头倍率没有设置好,一般修本都是设置10x倍率,才能发挥出100m的带宽

网友:
只能像你们学习 不能发表意见 因为不会 哈哈

网友:
这个也可以的啊 厉害

网友:
一般都用20X

网友:
应该是表笔内阻太小的原因吧

网友:
66666667扣扣号

网友:
能手机,它搭载iOS操作系统。第一代iPhone于2007年1月9日由苹果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发布,并

网友:
频率范围选小了,可以选择自动

网友:
机器和探笔都要设置一样

网友:
10x完全正常啊!

网友:
我都是用万用表一般认为有压差就算正常了。

网友:
我也刚买,过来看看,能不能学点什么,25兆的这个波形是正常的吧

网友:
我tm还在用16年前的泰克示波器……

网友:
超过5M以上的信号需要用10x测试才准确的

网友:
这样也行吗。。。。。。。。。

网友(2017-03-14):
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给解释一下

网友:
表笔和示波器阻抗设备统一就可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