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好了显示器的屏幕

楼主(2017-02-09):
同行送来一台显示器,问题是白屏,拆开发现屏供电的三极管烧糊了, 右上角屏供电5V转接的三极管烧糊了,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这三个脚的对地阻值都可以,最小的130欧姆,没有短路,果断换上一个三极管,屏幕亮机了,以后就好了,暗自窃喜。结果装起来测试又白屏了,这下有点头大。  再拆开量测三极管没有烧,输出5V正常,但就是白屏,用屏幕测试工具单独测试屏幕,发现也是白屏,看来是屏幕的问题了,量测屏幕保险,发现已经断开,找了个3A保险换上,量测对地阻值是将近400欧姆,不短路,用屏幕测试工具测试不显示,电流表显示0.06-0.018反复跳变,不白屏了,感觉驱动板在反复重启,屏幕没有任何显示。
  这是在迅维搜索下看有没有答案,结果有个兄弟说屏幕上的电容有短路,我测试下我的屏幕果然有好几个短路的,用烧鸡大法,烧,发现左下角电容烫手 ,换掉,用屏幕测试工具测试亮机,接它原来的高压板驱动板,完美亮机,这也算是第一次维修屏幕吧,之前都是修的驱动板电源板,再次谢谢那位仁兄。在这里提醒大家,白屏的、屏保险烧掉的务必测试下屏幕上的电容,看是否短路

网友:
好经验,支持一下

网友:
这是个通病位置,我修过同样位置,是最左面一个电容短路。

网友A:
这么说就是个三极管和电容的问题呗

网友:
挽救了一张屏,真是不错!

网友:
还行  就是这种情况还是 好弄的 恭喜啊  屏的故障不好弄啊

网友:
白屏比较好修 花屏真心没有修好过

网友:
有第一次  就有第二次  成功在向你招手  加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就是个三极管和电容的问题呗

是的,屏幕上的电容短路导致的烧屏幕的保险和驱动板的屏供电三极管

网友:
逻辑板有图子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   屏还没修过

网友:
白屏一般供电好修

网友:
屏上资料很少  不好修

网友:
收了好几百吧 哈哈哈

网友:
学习了,没修过屏

网友:
学习了,如果是我肯定是打报废让人换屏了

网友:
纯白屏一般都好修,有影像的白屏就不好修

网友:
屏供电烧或保险坏,一般屏上都有电容坏

网友:
烧的东西不少啊。

网友:
驱动板 我还很少接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