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换u后不跑码

楼主(2017-02-09):
今天闲着没事儿,朋友送来一块amd六核心的cpu  AMD1065说试试看能不能点亮,拆下自己的650上这个发现发热不跑码,然后拆下来送走朋友后,装上自己的u发现也点不亮,检查了一下重新装好还是不跑码,又换了个u也不跑,我的主板是华硕m4A88TD,测cpu供电1.2,对主板不熟,请大师换点像这种换u造成的故障,应该向那个方向维修,谢谢    刚才又仔细测量了一下,从核心供电电感处测电压0.953v到虑波电容处是1.03,怀疑cpu供电低,换个速龙240重新测还是1.0几v。断电测供电管理芯片vid发现vid0,vid2  vid3 vid4 vid5打值都是310,唯独vid1打值0,拆下cpu   vid1也恢复310   。现在是上三个不同的cpu    vid1的对地阻值全部是0,请问大神am3接口的cpu都是这样吗?还是我这主板cpu插座坏了?

网友:
这事我也干过,主板给弄坏了。

网友A:
人家的是推土机 你的AM3 CPU好像可以装上去  不会跑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的是推土机 你的AM3 CPU好像可以装上去  不会跑马吧。。

嗯,是的,主要是就装了一下,我的主板就坏了,换回自己的也不亮,

网友:
换个cpu不行的话 就修主板吧

网友:
放下电看看先   不行就刷下BIOS

网友:
查各个地方的供电先

网友:
g41加l5410不开机?

网友:
别大意,留意一下是不是CPU针脚搞歪了

网友:
是不是6核的功率大 把主板烧了  查CPU供电 查查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这个板子已查出是插座虚焊加焊后修复,再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