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25F 反复重启求助!

楼主(2017-02-09):
DELL P25F 板号:LA-8251P REV:1.0(A00)开机能亮机,就是反复重启,CPU A4-4300 我手头有一个能用的A4-3300装上不能用,反复重启的时候测量CPU的电压从1.23V拉到0.8V,怀疑CPU有问题,一个系列的处理器装上应当能用的,但是点不亮机器,上论坛看了一下,也没有看到什么,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你这CPU换的不对 4300是4代的 你换的3代怎么能用呢 A几都没关系 要看后面的

网友:
cPU上面的不能代用,找同型号的

网友:
已经修好,CPU供电芯片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