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无CPU开启 掉电维修

楼主(2017-02-09):
GA-B75M-D3V 无CPU开启 掉电维修 直接跑EN线路  短接这个三极管 搞定  基本不用换 直接短接

网友:
这个芯片控制输出的是pll1.8v吗

网友:
不会返修吗

网友:
怕返修的就把这两个都换了

网友:
无开启信号还是非常好修的  有开启信号没有CPU供电就比较难  修好过几块 有些死活修不出来

网友:
修好多测试下  就行

网友:
直接拆掉也可以的

网友:
为什么不补一个上去,这个不是料板很多可以拆

网友A:
这样改装 关机没问题吗

网友:
直接拆掉没有问题

网友:
CPU电压开启的吗

网友:
为什么短接就可以了 不是很明白可以解释清楚一点吗?

网友:
这样弄了以后 应该彻底返修不了了

网友:
估计过几天就要返修了

网友:
08年左右7或8系的显卡的话核心故障可能性较大

网友:
氧化损坏的

网友:
思路清晰,下次试试

网友:
楼主应该把原理图弄上,不是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装 关机没问题吗

不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