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573G 触发0.2掉电

楼主(2017-02-09):
Acer  V5-573G  触发0.2掉电    BIOS刷了故障依旧   这个是CPU集成南桥的  求大神告诉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这个说的太简单了   测下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单u处理器各供电一个一个检查一下吧

网友:
肯定有电压没有出来啊,这种一般比较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