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器 背光坏了我把LED灯条拆下来 之后不会修了

楼主(2017-02-09):
显示器坏了   发现是背光的问题 就把灯条下下来了
但是   衡压板  的接口是这样的    网上的LED 灯条  接口和我的不一样   我的  有六针  而淘宝的 只有2 针
图中有  衡压板的  定义图  求大佬们教教咋修

网友:
这个接口就是接我原来LED灯条的

网友:
有没有大佬啊   求助啊

网友:
改led套件就行了 原装的灯条和通用的灯条电压不一样的

网友A:
我都是改通用LED灯条  现在灯管也不想换了 都是直接改LED   几乎没有返修  改了有的2年多了 还没有返修

网友B:
改通用的套件  就不需要担心接口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改通用LED灯条  现在灯管也不想换了 都是直接改LED   几乎没有返修  改了有的2年多了 还没有返修

通用LED灯条   看淘宝都是连接两条  但是我这个显示器位置只够一条  我怕不够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通用的套件  就不需要担心接口的问题了

通用LED灯条   看淘宝都是连接两条  但是我这个显示器位置只够一条  我怕不够亮啊
还有就是 通用 只有四针   我的接口是8 针的    正全连一起吗

网友:
正负极对接就可以了,但是不建议这样改,原机的是4路单独恒流,改装套件是单路恒流,改的话使用寿命可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