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4 INTEL独显不显示

楼主(2017-02-09):
HP DV4 INTEL独显待机电流0.06A,有时0.09A,触发后电流多次跳变停在1.3A左右,不显示。按开关一下就可以关机。开机和关机时屏幕都闪一下,但不显示。这是哪里问题?加热显卡刷PCH EC BIOS都无效。

网友:
主板供电是否有缺电压

网友:
待机 就不正常 看看为何待机偏高吧

网友:
刚插上电待机电流0.06A,3V5V都正常,几秒后待机跳到0.09A,3V5V消失,待机芯片RT8239开始发热。但始终可以触发,触发后3V5V又正常了,芯片不再发热,不显示。没有3V5V是怎么触发的?令人困惑。把3V5V供电上管都拆掉,插电待机电流0.14A,芯片发热。初步判断是芯片坏了,不知各位同行有什么好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