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7NS-7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7-02-09):
显示器屏幕亮下灭亮下灭重复,但电源指示灯始终是亮的,亮的时候11.6V,灭的时候12V.  测试灯管没问题,单独测灯管亮,但用点灯套件接灯管,原机把灯管都卸掉,点灯套件也点不亮灯管。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又从来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几分钟以后屏幕就不亮了,即使断电重启也看不见图像。

网友:
直接改LED一套  肯定行

网友:
如果是驱动板的问题的话改LED有用么?

网友:
先把开关拔掉再试   不行的话  就改高压  或LED套件吧

网友A:
拔掉开关屏幕不亮,插上开关还得按下开关键才能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拔掉开关屏幕不亮,插上开关还得按下开关键才能开机

那你就在扫下开关屏幕亮的时候  就不要动开关了   然后断电拔掉开关   再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在扫下开关屏幕亮的时候  就不要动开关了   然后断电拔掉开关   再通电

拔掉开关屏幕就不亮,机器现在是开机屏幕不亮了,电源指示灯来回闪,挺两分钟指示灯常亮,屏幕亮灭亮灭,只能看见亮看不到任何图案。5分钟后屏幕自己会正常亮,但显示的是上下两个屏幕和程序不对一样

网友:
这机子直接换电容啊。。。。。

网友:
我觉得是电源带不起功耗

网友:
已经搞好,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