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D外接显示内屏有背光无图像电流1.02曲折维修没想到故障会是它

楼主(2017-02-09):
华硕K55VD外接显示内屏有背光无图像电流1.02曲折维修

客户拿来笔记本说是开机不显示,但是外接显示器可以,我打开一看果然是,但是有背光无图像,第一时间怀疑是显卡,就干了显卡
干了之后,怀着激动的心情心想肯定好,结果还是老样子,无语了,难道是显卡坏了,不想换显卡,感觉华硕的bios爱坏,就刷个试试
刷上之后插电居然亮了,怎么也没想到bios坏会引起这样的故障,很多时候碰到这样的故障都会怀疑显卡

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故障,感觉有点搞不懂啊,反正好了,

华硕K55VD REV 3.1亮机备份BIOS.zip

亮机bios

网友A:
bios的病症无奇不有

网友B:
修东西 要先软 后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的病症无奇不有

像这样的故障一直都认为是显卡,从来没怀疑过是bios引起的

网友:
我现在有个加电到1.0就没反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东西 要先软 后硬啊

呵呵,好词汇,这个人是新手而已,

网友:
我印象好像也遇到过一台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好词汇,这个人是新手而已,

欢迎飞天大神大驾光临

网友:
我在修个X55DP 怪死难整

网友D:
比较新的N卡我就没怎么碰到过坏的,A卡到时很多,说点干货比如020,014,008,024 ,007,011,9000,2000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好词汇,这个人是新手而已,

你好久不出现了

老人这个故障也可能做弯路

网友:
BIOS 越来越强大了 ,,,,

网友:
现在的BIOS就和马云一样牛逼

网友E:
请问有背光白屏有有可能是BIOS吗

网友:
从来没见过这种故障

网友:
只能说BIOS越来越牛逼了,所以也更容易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有背光白屏有有可能是BIOS吗

可能性几乎为0,查电压和信号吧,白屏修起来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较新的N卡我就没怎么碰到过坏的,A卡到时很多,说点干货比如020,014,008,024 ,007,011,9000,2000 ...

现在遇到不显示的机器,只要是NVIDIA的,几乎不考虑显卡,确实坏的很少很少,A卡继承了NV的优良传统

网友(2019-03-18):
今天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刷了bios亮了一下,就不亮了,加焊显卡ok,怀疑是吹bios芯片时主板受热,间接加热了显卡,造成短时间亮机

网友:
华硕的花屏我刷bios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