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不通电维修秒杀

楼主(2017-02-09):
联想S405不通电维修秒杀

接一台联想S405的笔记本故障为不通电,离笔记本好远就闻到一股烧糊的味道,拆开瞅瞅看到了

原来是电池接口旁边的mos管烧了,就赶紧换一个上去,结果插电还是老样子,不通电,找图纸
量了下保护隔离的PQ301和PQ302,发现问题,PQ302  D级没电压,G级为19v,vin不过保护隔离,

PACIN  ACOFF  ACON   BATT_OUT,全部都没电,怀疑芯片有问题,

换上芯片,奇迹出现,开机有电流跳变,接屏亮机,搞定收工,

由于bios离键盘接口和桥太近,也没备份bios,但是搜了下看论坛好多亮机的,

网友:
图纸论坛有  就不要在传了

网友:
学习了 ,以后遇到也可以赚钱了

网友:
说的太简单    可以说的更详细点么!!!

网友:
说的有些笼统?小白会有些看不懂,换的是充放电芯片

网友:
你去翻了图纸,就不算秒杀了,哈哈

网友:
烧的还蛮严重的

网友:
加分支持  我这期也到实地学习了

网友:
保护隔离部分烧的确实严重    不算秒杀

网友A:
楼主也不分析下第一个管子G是怎么导通分压的?

网友:
学习了楼主配件还蛮齐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不分析下第一个管子G是怎么导通分压的?

分析了,PQ307的G级高电平导通后才形成分压的,g级就没电,相连的下面的三极管控制级也没电,这些信号都是芯片发出的,芯片工作条件正常,但是不发出信号,肯定换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了,PQ307的G级高电平导通后才形成分压的,g级就没电,相连的下面的三极管控制级也没电,这些信号都 ...

那么这个G是靠哪个来分压的?

网友:
不错的维修成功贴,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分析思路快  修的也快  秒杀好

网友:
迅维快修,厉害

网友:
这是显卡的供电吧

网友:
这个故障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小问题好修。

网友:
判断申诉啊啊

网友:
这几期CPU坏的也多得很,还死贵

网友:
这种机子我也喜欢哟

网友:
这样子的短路 芯片一般都会坏掉的

网友:
修得不错,如果加上充电芯片工作条件分析效果会好点

网友:
PACIN ACON高电平是这个芯片发出的吗

网友:
小小白学习了 !!!!

网友:
小问题,是可以秒杀的

网友: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这中机器 送两块钱

网友:
我能遇见这样机器 就发财了

网友:
问题不大,好修

网友:
可以可以 佩服佩服!

网友:
秒杀了,真是高手

网友:
不错。 这个芯片烧成这样,有的主板有短路或者微短造成的。

网友:
学习了,修的很快

网友:
积累经验多多学习

网友:
这也挺严重得了

网友:
问题不大 一般好搞

网友:
现在的主板,省了保护电路,板子烧糊烧穿的现象很多见。

网友:
哈,也算是让自己学习了

网友:
主板都烧糊了,技术不错才能修好板子

网友:
学习了 ,所谓秒 就是没走太多弯路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

网友:
正在修一台这样的机器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比较的好搞

网友:
修得挺好,今天修到过一个pq301和pc301击穿的,

网友:
秒杀也算 毕竟时间也不会太长

网友:
这真是秒杀

网友:
修的还不错呀 。。。。